[电路/定理] 线性概念,为何要那么严谨....

楼主(2016-04-06):
既然现实中的器件和电路都是非线性的,那么为何还要追究线性概念的严谨性呢?

其实出于两点考虑:

其一,叠加原理。线性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,其原因就是存在叠加原理。如果不能给出严格的线性定义,那么随之而得到的理论就站不住脚。基础没了,理论也就不存在了。

其二,线性的“功能缺陷”(这在振荡器中早有体现)。如果不能严格地区分线性与非线性,那么由此所涉及的“功能界线”将会变得模糊,这在此坛屡次出现。

楼主:
线性系统,已经被研究得非常透彻,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早已成熟。

而非线性系统,如果不加一定的限制的话,其复杂性不可想象。就算是在一定的制约下,非线性理论和方法也尚未成熟,仅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有比较有效的处理方法。

基于此,严格区分线性和非线性,就理论和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有意义。

楼主:
线性与非线性的分水岭并不复杂,学过点《线性代数》的都应该知道,而《线性代数》大学一年级必学!

如果连线性与非线性都分不清的话,实在是对不起你所付的学费(如果是大学毕业的话)。

至于《电路》和《模拟电路》中的关于线性和非线性模型,如果没有之前的那些基本概念作为基础的话,搞不清楚那估计是正常的了!

网友A:
老抽啊,真可惜你上那么多学还有那么高职务。
都快天命了吧,还没弄懂“概念”与“定义”。
全篇加粗大字号想干哈,显得权威?

@版主,提请警告楼主正常一点儿,不要大面积使用特殊字体,手机看着不方便也不舒服。

网友B:
       论坛上有些人是搞了数年、数十年的电子,都不知道“信号与系统”或者没意识到“信号与系统”的重要性,而只是凭经验和技巧在工作,看的也仅仅是模拟电路这类的书,现在可能意识到了或者附庸风雅谈点“信号与系统”,但压根没看懂,看信号与系统,看到前几章,没有意识到“线性”二字,等于摸瞎。片面钻到书本上的细枝末节上,一个ROC搞了几年竟然还没看懂。 本来按道理说,有多年的经验和技巧,理解“信号与系统”,应该理论联系实践,更好的理解,但过去长期的思维习惯或其他原因,根本不得要领。
       强烈的意识到了“线性”,就明白“信号与系统”非常的简单,无非是把信号分解分析,再综合分析,无非是一堆乘-加而已。 就像看魔术,如果意识到“手快”以后,一切都简单了,用高速摄像,魔术就没那么神奇了,不知道“手快”道理的人在研究魔术,也只能大惊小怪。我学自动化的,上学时,自动控制原理、现代控制、数学信号处理等等学的迷迷糊糊,后来看到管致中的信号与系统,看懂了信号的分解、叠加... 就简单了
      对一些人,说了都是白说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老抽啊,真可惜你上那么多学还有那么高职务。
都快天命了吧,还没弄懂“概念”与“定义”。
全篇加粗大字号 ...

两个大师天天在论坛喊这也简单,那也简单!
果真如此?找几个简单电路试试:

如图所示,请问R取值多少?另外vi幅度至少多大才能clipper?

网友B:
凭经验和技巧的人,就玩些二极管+R,还为小技巧洋洋得意。我很奇怪LED+R能争论如此长时间。
在讨论线性系统的帖子上也不忘玩一下小电路。跟他讨论到信号与系统,他就来个 二极管+电阻。
那些简单电路,一个仿真软件可以分析的非常漂亮。
再不济搭个电路,可以测得非常准确。
有些小电路,理论价值和实用经济价值都很低。
不知道有些人天天玩这个,以此为话题,真是无语。

网友B:
说简单是因为在战略上藐视,但在战术上要重视。
具体的研发设计工作,非常的烦杂,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,PCB上每一根线,每一个引脚,每一个时序,程序的每一变量、字母、符号弄错了,就完蛋。
宏观和具体不分,还有什么好谈?

网友C:
不玩就算了,全是空头大道理,看着就没兴趣。

网友B:
陪你玩二极管+R就傻了。
找***玩去。

网友D:
多谢实干家,少些“理论家”多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陪你玩二极管+R就傻了。
找***玩去。

小7嫌简单,那就复杂一点点。
请定性判断下图完成什么功能的?

网友E:
线性定义和数学的严谨,不代表线性概念和应用处理手段在应用中需要有对等的严谨。现实中电路的线性都是近似的,模拟电路的连续性也反映在非线性程度的过渡上,从近似线性到弱非线性,怎么体现一刀切的严谨?线性与非线性概念只是共存的一对概念,实际问题的线性或非线性划分不应成为确定解决方案的囚笼、障碍,解决方案有可能倒逼出新的类型划分。所谓的严谨有可能是作茧自缚,它远没有原理、模型的正确来得重要。

关于楼主的振荡器中“线性功能缺陷”问题,以后再说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小7嫌简单,那就复杂一点点。
请定性判断下图完成什么功能的?

    我对集成电路的理解也就童诗白书上的水平,就知道一些运放内部电路,了解一些镜像电流源而已,我只是用IC而已,看运放电路内部电路也就是看看是bjt还是fet,等。
      对于这个图中的电路,我是不懂的,勉强对付一下,我只能先看功能,下面的点入只有只有三个端口,VDD,V1,V2,VDD是电源,V1,V2看似输入,那么什么输出?不想是一般的运放,输入V1,V2有内部反馈, 电流或是被控制量,输出量?所以,压控电流源? 这个电路或者是某个复杂芯片的其中一部分?  用在那里?什么作用?我不知道...  不想分析了,不想去翻箱倒柜学习一遍集成电路。
     其实,针对我说信号与系统简单,你大可以找一本信号与系统 或电磁场 或自动控制 的书中比较难的题,或考研考博题,让我做,我保证如果题目稍难,我不参考书,闭卷是做不出来。这是事实! 或者随便到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上随便找几道题,我保证我做不出来!
    哈哈~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线性定义和数学的严谨,不代表线性概念和应用处理手段在应用中需要有对等的严谨。现实中电路的线性都是近似 ...

哈哈,若是当初你不为噱头而采用〈正弦振动……〉为题,保证老抽都看不出毛病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若是当初你不为噱头而采用〈正弦振动……〉为题,保证老抽都看不出毛病。 ...

是吗,我怎么不记得用过“正弦振动”一词?
我最早的强调线性分析,与非线性无关,就是为了强调与现有的“无非线性就无稳态振荡”的原理相区别。
关于我的分析应该划归线性还是非线性,我还有话要说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是吗,我怎么不记得用过“正弦振动”一词?
我最早的强调线性分析,与非线性无关,就是为了强调与现有的 ...

"线性振盪器",更接近像个"商品名称"。
本来就是个“正弦振荡……”,偏说〈线性振荡……〉,老抽就钻这个缝儿。
你的问题不在这儿,对此我一字未提。不是没有问题,而是更严重。

希望见到你的真知灼见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对集成电路的理解也就童诗白书上的水平,就知道一些运放内部电路,了解一些镜像电流源而已,我只是 ...

这话说的实成,知之为知之,故加6分。
倘若楼主有你一半老实,就天下太平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线性定义和数学的严谨,不代表线性概念和应用处理手段在应用中需要有对等的严谨。现实中电路的线性都是近似 ...

同意大部分观点,至于现实中,究竟是线性还是非线性?宏观上看还是微观上看?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同意大部分观点,至于现实中,究竟是线性还是非线性?宏观上看还是微观上看??

...

电路的线性度有指标衡量,对于不同的应用和不同的标准,指标是不一样的。我不清楚你是如何划分宏观和微观的,在我看来,电路,包括系统是宏观的。

楼主:
给几张图:

各位看看能否玩“线性”——小信号模型?!

网友C:
我说我搬家时,单单书就装了一加长金杯车,不是吹牛的吧?

只要是有点名气的模电书,你给图,我直接告诉你哪本书。

网友A:
老抽你把图书馆藏书架照片贴上来给他看,再叫他吹!

网友A:
看来楼主真得不懂线性,只能死啃定义。等有机会谱及一下线性概念,线性电路,意义及应用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楼主真得不懂线性,只能死啃定义。等有机会谱及一下线性概念,线性电路,意义及应用。 ...

欢迎普及,顺带把你认为我的”更严重的问题“捎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欢迎普及,顺带把你认为我的”更严重的问题“捎上。

你需要从早教开始。
预备第一课:中文“不”与“无”的区别,及其在模电概念中的应用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需要从早教开始。
预备第一课:中文“不”与“无”的区别,及其在模电概念中的应用。 ...

出言不逊,早教失败。
你具体针对的是什么?

网友A:
贵人好忘.
无定形和不定形,你搞清楚了?

不知所云。痛快点,别挤牙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