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51的I2C程序问题

楼主(2016-04-06):
目前在使用F051控制MPU6050,使用了官方提供的固件库函数,但实际运行程序时候一直卡死在
while(I2C_GetFlagStatus(I2C2,I2C_ISR_TXIS) == RESET);”这句。硬件连接检查过了,模块的引脚和stm32的芯片引脚是联通的。
硬件联通关系:STM_PF6 - MPU6050_SCL  ; STM_PF7 - MPU6050_SDA
请问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,先谢过了

*************IO端口配置****************
static void I2C_GPIO_Config(void) //I2C2 I/O配置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  (RCC_AHBPeriph_GPIOF,ENABLE )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OD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2MHz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// SCL-PF6
        GPIO_Init(GPIOF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// SDA-PF7
        GPIO_Init(GPIOF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/connect pin to Periph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6, GPIO_AF_0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7, GPIO_AF_0);
}
<p>static void I2C_Mode_Config(void) //I2C ¹¤×÷ģʽÅäÖÃ
{
      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I2C_DeInit  (I2C2);
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Mode = I2C_Mode_I2C;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AcknowledgedAddress =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;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AnalogFilter = I2C_AnalogFilter_Enable;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DigitalFilter = 0x00;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OwnAddress1 = 0x00;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Ack = I2C_Ack_Enable;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Timing = 0x00B01A4B;
        I2C_Init(I2C2, &I2C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I2C_Cmd  (I2C2,ENABLE);
}
</p>
void I2C_ByteWrite(uint8_t Slave_Address,uint8_t REG_Address,uint8_t REG_Data) //дһ¸ö×Ö½Úµ½I2CÉ豸¼Ä´æÆ÷ÖÐ
{

        uint32_t i;
        while(I2C_GetFlagStatus(I2C2,I2C_FLAG_BUSY));
        I2C_TransferHandling(I2C2,Slave_Address,1,I2C_AutoEnd_Mode,I2C_Generate_Start_Write);   // I2C_AutoEnd_Mode
        while(I2C_GetFlagStatus(I2C2,I2C_ISR_TXIS) == RESET);//
        I2C_SendData(I2C2,REG_Address);
        while(I2C_GetFlagStatus(I2C2,I2C_ISR_TC) == RESET);
        I2C_TransferHandling(I2C2,Slave_Address,1,I2C_AutoEnd_Mode,I2C_No_StartStop);   // I2C_Generate_Start_Write
        while(I2C_GetFlagStatus(I2C2,I2C_ISR_TXIS) == RESET);
        I2C_SendData(I2C2, REG_Data);
        while(I2C_GetFlagStatus(I2C2,I2C_ISR_STOPF) == RESET);
}

说明:芯片是STM32F051R8  系统:win7 64位  开发环境:uVersion V5.11

          下载器:J-LINK (USB口连到电脑,然后通过SWD连接电路板)

楼主:
二楼我占,发一些我自己的理解,加资料说明

我看的资料主要是rm0091里关于I2C外设的介绍,
里边P635页里有主模式发送的流程图,P639页里有主模式接收的流程图;再附两张图

主 发送

主 发送

主 接收

主 接收

网友A:
我也用过stm32f0的i2c,查询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用过stm32f0的i2c,查询方式

烦劳指点,洗耳恭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stmcu.org/module/forum/thread-605383-1-1.html

我试试

网友A:
http://www.stmcu.org/module/forum/thread-604877-1-1.html,昨天好像给你分享错了,这个里面的是我在板子上跑过的,之前那个我忘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stmcu.org/module/forum/thread-604877-1-1.html,昨天好像给你分享错了,这个里面的是我在板 ...

谢,我瞅瞅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stmcu.org/module/forum/thread-604877-1-1.html,昨天好像给你分享错了,这个里面的是我在板 ...

请问可否把I2C配置的代码也分享一下?仿照你的改了以后,还是卡在判断TXIS标志位上了

网友B:
模拟的好用

楼主:
额,我之前写51的用软件模拟I2C基本没遇到bug,现在正在细读stm的手册,我希望能够用硬件配通。如果最后实在没招,我再用模拟的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额,我之前写51的用软件模拟I2C基本没遇到bug,现在正在细读stm的手册,我希望能够用硬件配通。如果最后 ...

软件模拟的是好用,但是CPU运行等待时间有点浪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可否把I2C配置的代码也分享一下?仿照你的改了以后,还是卡在判断TXIS标志位上了 ...

void I2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;
        I2C_InitTypeDef  I2C_InitStruct;

        /* Configure the I2C clock source. The clock is derived from the HSI */
        RCC_I2CCLKConfig(RCC_I2C1CLK_SYSCLK);
        /*Enable GPIOB and I2c1 clock*/
    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GPIOB, ENABLE);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I2C1 , ENABLE);

        /* Connect PXx to I2C_SCL*/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B,GPIO_PinSource6,GPIO_AF_1);
        /* Connect PXx to I2C_SDA*/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B,GPIO_PinSource7,GPIO_AF_1);

        /*GPIO Configuration*/
        /*Configure I2C1 pins: SCL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OD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  /*Configure sEE_I2C pins: SDA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 = GPIO_Pin_7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 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  /*I2C configuration*/
        I2C_InitStruct.I2C_Mode = I2C_Mode_I2C;
        I2C_InitStruct.I2C_AnalogFilter = I2C_AnalogFilter_Enable;
        I2C_InitStruct.I2C_DigitalFilter = 0x00;
        I2C_InitStruct.I2C_OwnAddress1 =0x00;
        I2C_InitStruct.I2C_Ack = I2C_Ack_Enable;
        I2C_InitStruct.I2C_AcknowledgedAddress =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;
        I2C_InitStruct.I2C_Timing = 0x00210507;
        I2C_Init(I2C1, &I2C_InitStruct);
        I2C_Cmd(I2C1, ENABLE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oid I2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;

多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