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 在用 Notepad++看代码,如何修改背景颜色

楼主(2016-04-06):
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更换显示主题的问题。
我经过研究知道了,Notepad++是非常不错的看代码编写代码的文本工具。

看图:
设置-->语言格式设置-->选择主题(black board),之后单击保存关闭

网友A:
原来如此,总是看别人用黑色。感觉很酷,这下我也会了

网友B:
这个软件相互直接能有关联吗,比如调用了函数能知道函数在什么地方定义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软件相互直接能有关联吗,比如调用了函数能知道函数在什么地方定义的吗? ...

应该不可以,那个就算是在Keil 里也是要编译后 才行的。

楼主:
如果论坛的嵌入代码也可以这么搞就爽了。

网友C:
sublime text, Visual Studio Code这两个用来写代码也都挺好的,看着舒服

找函数定义什么的还是用source insight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ublime text, Visual Studio Code这两个用来写代码也都挺好的,看着舒服

找函数定义什么的还是用source i ...

抛砖可以引玉啊,多谢兄台传授秘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