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烧写DSP2812碰到过如图问题

楼主(2016-04-06):
有谁烧写DSP2812碰到过如图问题

网友A:
连接其他板子试一下或者重装CCS试试看吧

网友B:
同意楼上观点,也有可能是烧写插件出问题,卸载烧写插件,重新安装试试。

网友C:
有条件的话,换个仿真器试试。

网友D:
看看,个人经验不是很丰富。。。。

网友E:
建议是换用一个比较好的仿真器,另一方面可以检查下电源,电容是否按要求加上?

网友F:
芯片是否一直在复位?可以查查XRS信号确认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连接其他板子试一下或者重装CCS试试看吧。

没有其他板子了,这个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意楼上观点,也有可能是烧写插件出问题,卸载烧写插件,重新安装试试。 ...

重新安装了 还是这样呀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条件的话,换个仿真器试试。

这个没有条件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看,个人经验不是很丰富。。。。

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想向大家取经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