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
单片机选型有什么注意事项

楼主(2016-04-06):
问下,单片机选型都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??

网友A:
我觉得最好是功能够用吧

网友B:
尽量选择所需的硬件资源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的型号吧

网友C:
减少外部硬件的投入,缩小整体电路板的面积,从而减少总体投资等

网友D:
尽量选择低电压,低功耗的单片机型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尽量选择低电压,低功耗的单片机型号

对,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,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

网友F:
在资金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尽量选择功能丰富的

网友G:
嗯,选型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这第一步没有走对,后面会带来很多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