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分享] 一个产生spwm波形的小程序

楼主(2016-04-06):
一个产生spwm波形的小程序

网友A:
解压后生成如图所示的图片,不知道怎么去打开啊?

网友B:
看看,都不知道这个干嘛用的。

网友C:
要知道,SPWM波形的产生和控制则是变频技术的核心之一。

网友D:
pwm波多少了解一些,spwm就不是很了解了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