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点阵控制电路的疑惑

楼主(2016-04-06):
请问大神,我这个74HC123的电路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 74HC123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,74HC123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(LSTTL)系列。74HC123遵循JEDEC标准no.7A。
  74HC123是双路可再触发单稳多谐振荡器,可通过多达3种方式实现输出脉宽控制。74HC123的nA和nB输入带施密特触发功能,使得电路对缓慢的输入上升和下降具备更高的容差性。

楼主(2016-05-30):
引用 网友A:
 74HC123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,74HC123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(LSTTL)系列。74HC123遵循JEDEC标准no.7A ...

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