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842-电源,输出不稳定

楼主(2016-04-06):
如图做的电源,有个别元件参数不一样

R4接2K时会炸管,烧保险等。

现在把R4短路后,输出电压在0-5V跳动。调节W2,电压突然稳定输出在48VDC左右,2秒左右冒烟了。。好像是变压器附近。。。

请问这个电源电路图有问题吗??要怎么改进呢?

网友A:
变压器同名端都反了,怎么可能会有正常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同名端都反了,怎么可能会有正常输出

同名端没反的

网友B:
   3842我是用过的,你的电路图我就不看了。我想说,如果原理没问题的话,你就在3脚和4脚之间并一个小电容,大概1000pF左右,就OK(不加这个电容,可能会造成占空比的瞬时断续,可以通过调节示波器的扫描周期看到)。
   否则的话,很可能就是原理的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