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设计]
双极性AD转换芯片的用法

楼主:
用到一块AD7894双极性AD转换芯片,有几个问题不确定,想问一下大家有谁知道的?
第一:双极性AD转换芯片是不是有一位是符号位?比如AD7894是14位AD换换芯片,是不是最高位就代表符号位?
第二:双极性AD转换芯片的分辨率怎么计算?比如AD7894的输入电压范围是正负10V,参考电压是2.5V,不会计算分辨率所以转换后的数值不会计算出对应的实际值!知道单极性的AD转换芯片的分辨率是Vref/2的N次方,双极性的计算方式貌似不是这个样子的!!
谁知道,望多指点啊

网友A(2016-04-07):
这就是数据转换

C8JHQMN@(QGKYVN{4~Y5%X9.png (49.69 KB 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数据转换

我也找到这个了,但是小弟愚钝看不懂,能稍微讲解一下吗?

网友A:
0x000000000-0x0111111111  0V-FSR/2
0X111111111-0X100000000  0-(-FSR/2)

楼主:
AD7894是14位AD采集芯片,输入电压范围是正负10V,参考电压是2.5V 数据手册上它的分辨率计算方法是:20/2的14次方 求分辨率时为什么是20/2的14次方? 答:因为14位中虽然有一个符号位,有效位数只有13位,但是输入电压值按照的是10-(-10)=20V 来算的,其实也可以按10/2的13次方来算,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