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炸管

楼主(2016-04-07):
图中是我的电路。电路使用DB107进行整流。然后利用IRF840使用PWM来调节输出电压。驱动一个DC220V  100W的一个直流电机。
调节电压为DC280V。空载时没问题。当给电机加一定的负载后就出现MOS管炸裂。DB107损毁。但是后级的1A保险丝和采样电阻并没有任何问题。
所以我认为电流并没有很大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况呢?

网友A:
用m7不够快,

网友B:
IRF840是NMOS管,可以接在这吗,不是应该换成PMOS管,我是小白,不太明白.

楼主:
这里的M7确实是不够快。但是我不清楚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?不要不行吗?

楼主:
可以用NMOS的。只要保证G-S之间的电压大于导通电压就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M7确实是不够快。但是我不清楚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?不要不行吗? ...

应该是续流的作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续流的作用。

简单看了一下BUCK电路。这个二极管确实是续流作用。可是我不理解的是,即使没有这个二极管,也不应该出现炸管啊。还有请教一下,这个二极管选择较小耐压值和电流的可以吗?比如1N4148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简单看了一下BUCK电路。这个二极管确实是续流作用。可是我不理解的是,即使没有这个二极管,也不应该出现 ...

没有D17,在IRF840关闭的瞬间L2会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没办法消除,就会对IRF840造成损坏, 如果有D17,他的导通速度比较慢来不及消除反向电动势,同样也会对IRF840造成损坏,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.

网友C:
我觉得还是电流太大了,保险丝没坏是放在后级,你放在前级试试看。
HCPL-316J中VE VEE接MOS管?

网友D:
感觉要换管子!…功率不够!

网友E:
怎么这么多复读机

网友F:
D18要用肖特基,M7在高频时是瞬间短路的

网友G:
你的方案不对头,很大胆。从中可以积累好多经验

网友H:
无知者无谓,按道理这种电路会一直烧到底。MCU竟然没坏?

网友H:
楼主我看错了,没仔细看图,接的是负断是可以控制的,但我觉得mos 断保护不完善,而且你原理图画了个反的。G端加个18V稳压管看看。

网友H:
你原理图画反的地方好几个。

网友I:
当M7续流后还没关闭的时候IRF840打开,结果就是DB107+IRF840短路。换快速恢复二极管,例如FR107。

网友J:
首先Nmos管用法错误,cpu输出最大5v,所以电机电压最大也达不到5v。其次,pwm控制mos管,其实mos管工作在线性区,电机加负载时,如上解释,大部分电压加到mos管上,不炸管才怪

网友K:
MOS应该过压击穿的吧,且电机是感性负载,使用时应该考虑。

网友L:
先判断MOS管是怎么坏的,如果没有发烫或者别的,应该是瞬间过压或过流坏的。
再实测一下,坏的MOS管是短路还是断路,整流桥是断路还是短路(请询问者补充)。

推测是MOSFET瞬间过压,在MOS关断一瞬间,因为D17续流二极管导通速度太慢。此时电感中的电流发生突变,造成感应出大电压,电感右端被电容电位卡死,MOS管S端电压骤降,MOSFET两端电压迅速增大,而击穿。实际中可以用示波器捕获一下mos管的S端电压,如果观察到电压反向尖峰,同时伴随炸管,就得到验证了。
猜测,MOSFET损坏现象是短路,这样才能出现整流桥后来发热损坏。
建议更换D17为肖特基或快速二极管,比如MBR系列。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M7确实是不够快。但是我不清楚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?不要不行吗? ...

用示波器看看不就清楚了

网友N:
大伙儿就没看到楼主用了个HCPL-316J来的?!
现在的问题,应该是你这个高大上的HCPL-316J没用好。当然M7有问题,肯定不是主因,20k的时候,短时间也没发现烧管的事情(M7标称值是1kHz)。

网友O:
电源极性不对。

网友P:
irf840驱动有问题,高大上的芯片真有钱。

网友Q:
M7不适合续流,带载时,MOS管的开关损失增大,此管非高速开关管,还有驱动MOS管的能力不行,(拉电流与充电流能力有限)还是要加一级MOS驱动器。总之,重载时,开关损耗过大,驱动不够。

网友R:
炸管子起码要摸摸温度。。。抓个波形啊。。。

网友S:
N型MOS管GS需要5-10伏电压,你这个没有这个驱动电压,肯定导致MOS管没有完全导通,导致炸管,还有你的整流桥正负输出反了,还会爆电容。MOS管也接反了,相当于把一只二极管串在电路中。

网友S:
引用 网友B:
没有D17,在IRF840关闭的瞬间L2会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没办法消除,就会对IRF840造成损坏, 如果有D17,他的导 ...

NMOS驱动电压不够不说,这个电路整流桥正负与电路接反了。没报电容就不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先判断MOS管是怎么坏的,如果没有发烫或者别的,应该是瞬间过压或过流坏的。
再实测一下,坏的MOS管是短路 ...

谢谢!你的分析很对。MOS管是击穿的。没有发热。整流桥也是发热损坏的。不知道我这个电路哪些地方做的不行。初次接触电机控制。请多指教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。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。整流桥的正负接反是因为我的封装画反了,所以这里原理图接反。输入的PWM波形经过HCPL-316J后已经放大了。因为HCPL-316J的VCC2是15V供电的。使用的是KW3-24S15E电源模块。使用HCPL-316J的原因就是因为对MOS管的驱动不理解,所以才这样用。

网友T:
D20的阴极接的位置不对,应该接到mos管的漏极。否则mos管饱和保护就没起到作用。
仔细看一下HPCL-316的手册,不干这活的人很少去读手册的,概原因也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。
有软启动没有?没有软启动又没有饱和保护(实际上是这也是一个过流保护)管子超SOA工作区太多炸是必然的。那保险对管子没什么作用,因为大部分电流都走电容了。
1A电机用1A电感,感觉功率也小了些。这个电感取值也需要仔细计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D20的阴极接的位置不对,应该接到mos管的漏极。否则mos管饱和保护就没起到作用。
仔细看一下HPCL-316的手册 ...

我把D20的阴极接到mos管的漏级。栅极电阻发热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软启动程序上是这样做的。以恒定的PWM递增或者递减来实现。大部分电流都走电容了?这句话不理解。还请解释一下哈!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谢谢!你的分析很对。MOS管是击穿的。没有发热。整流桥也是发热损坏的。不知道我这个电路哪些地方做的不 ...

你换M7了吗?换个快速的试试,还炸管子吗?另外驱动的Vgs建议加个大电阻。

楼主:
M7换成MURS160后没有出现炸管的情况。但现在新的问题是电压采集和电流采集不正确。HCNR201隔离之前的电压和隔离之后的电压不一样。怀疑是不是PWM干扰??因为图2的电路是没什么问题的(它的原理和图1的电压电流采样原理一样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