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F卡写数据时掉电,会怎么样?

楼主(2016-04-07):
领导问我,在TF卡中存文件时,掉电了,会不会导致文件系统(fat32)挂掉,我说丢数据可能,挂掉不太可能,好吧,问题的关键是,当我发完一个扇区的数据后,这个时候掉电,TF卡能不能保证要么写对到flash中,要么就不改变原来的数据?我正在发一个扇区数据的过程中,掉电了,TF卡有没有已经开始往flash中写这个不完整的扇区?请大侠们指教了。

网友A:
在写入的时候掉电 很容易卡坏掉的
另外频繁使用初始化指令,卡必死!

楼主:
这么脆弱吗,我以为TF连擦写平衡都能做,掉电保护都不做的吗

网友B:
问题应该在掉电之前解决。
应该监控系统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