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有大神在STM32F0上嵌入过汇编吗?

楼主(2016-04-07):
小弟想在STM32F0上嵌入一段汇编,但是按照网上搜集的资料一直不能嵌入成功
按照一个方法如下:在stm32f103上可以嵌入,但是在stm32f030上就不行,请大神们指点一下,谢谢
__asm void func(uint8_t data)
{
            mov r1,r0
        lsr r1,r0,#8
        bx lr
}

网友A:
确实没有使用过内嵌汇编。。。

网友B:
m0指令集 只有 lsrs  没有 lsr。

支持

网友C:
汇编调用C程序的例子

void ccc(void)
{
        //Y[0] = X[0];
}

__asm void _aaa_(void)
{
        PUSH        {R0-R12,LR}
        BL.W    __cpp(ccc)
        POP        {R0-R12,LR}
              BX    lr
}

网友D:
是不是寄存器用的不对?

楼主(2016-07-04):
引用 网友B:
m0指令集 只有 lsrs  没有 lsr。

大神,您好,请问在哪里能找到M0的汇编指令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