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芯龙 xl7015 帮忙

楼主(2016-04-07):
有谁同行用过XL7015这个片子,究竟怎么样啊?可靠不?帮忙给个回应

网友A:
国产芯
使用得当 效果还是蛮好的

网友B:
可靠性自己弄个小批量烧下机,就清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国产芯
使用得当 效果还是蛮好的

我之前使用过一此,就是偶尔会烧了,感觉就是耐压性能很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靠性自己弄个小批量烧下机,就清楚了。

时间紧急啊

网友A:
你实际使用的电压最高多少?
有没有前端加保护?

网友C:
XL的芯片不是很靠谱,用过两个型号,故障率比较高,总是莫名其妙坏掉

网友D:
敢打上自己的牌子. 就说明不会很差的.    比那些牌子都不敢打自己的的强多了!

网友B:
烧机的时间都没有的话,这就看你运气了
产品的可靠性,这个烧机的验证是必须要做的,实际的论证才最靠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