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帮给一个3033升压芯片的资料

楼主(2016-04-07):
BAIDU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,有谁知道的请发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,谢谢。

楼主:
我需要找个价格低的参数又符合要求的,3033升压芯片是我一个参考样机的芯片,我这边想先了解下,然后再考虑是不是找替代的。

网友A:
是这颗吗?百度HX3033

楼主:
不是,芯片上面就丝印了一个3033,没其它的字符或者数字了。

楼主:
补充说一下这棵IC是 1.5升压到3.3V.

网友B:
芯片封装说明下

楼主:
封装是 sot-23-5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是,芯片上面就丝印了一个3033,没其它的字符或者数字了。

像这种只有数字,没有厂家**的,通常是一些定制的,或是某些公司自己买晶元封的东西,这样很难查到真实的型号。找相同功能的替代,会更靠谱一点。

楼主:
看来没办法找到了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