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如何理解“接地连接应分开”

楼主(2016-04-07):
当形成π-截面滤波器时(如图2-9 (c)所示),最好使地面和电容器分开(通过过孔),来阻止噪声绕过电感器(当接地条件不理想时)穿越地面(地面共享)。

楼主:
添加图片

网友A:
你把每一条地线都想象成一个很小的电阻就可以了.意思就是这个地线的电阻会对信号有一定的表现,但并不是每一个接地点都要求"最短地".
高频设计要求甚高,我最了一段时间也还没吃透,慢慢积累经验吧.

网友B:
这个地分布分开问题不大吧,这种共模电流怎么走的还要看怎么接的大地,我觉得你大面积铺地降低地阻抗反倒比研究这些更有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每一条地线都想象成一个很小的电阻就可以了.意思就是这个地线的电阻会对信号有一定的表现,但并不是每一 ...

就像附件中的Layout那样,高频部分的对地电容没有直接与周围的地连接,而是打孔到main GND层,也即是这个意思。

网友C:
电源“地”越短越好!…信号“地”虽远则加强退耦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