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一个关于PIC18F46K22电源接口的疑问

楼主(2016-04-07):
最近在用PIC18F46K22(见上图),该芯片有两组电源接口(分别是11、12和32、31),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?如果没有区别,接线的时候只接一组是否可以?麻烦知道的告诉我一声,先谢谢了!

网友A:
应该是两组都要接吧

网友B:
这个看规格书就可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