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adxl345的SINGLE_TAP 中断问题

楼主(2016-04-07):
我用的是adxl345的SINGLE_TAP 中断,可就是进不去中断是为什么
void Init_ADXL345()
{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31,0x0b,1);   //测量范围,正负16g,13位模式 高电平有效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2C,0x08,1);   //速率设定为12.5 参考pdf13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2D,0x08,1);   //选择电源模式   参考pdf24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1E,0x00,1);   //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1F,0x00,1);   //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20,0x05,1);   //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1D,0x30,1);        //设置THRESH_TAP(敲击门限) 62.5mg/LSB   0xff=16g  此时试取3g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21,0x11,1);        //设置DUR(敲击持续时间) 625us/LSB  此时试取10ms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2A,0x07,1);        //设置各轴方向是否参加敲击检测  xyz全参与检测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2E,0x00,1);   //设置中断前应先禁用中断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2E,0x40,1);        //使能 SINGLE_TAP 中断
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A6,0x2F,0x40,1);        //设置中断引脚映射 将单击时间映射到INT2上
}
中断是高电平有效,上升沿触发,可是不好用,为什么啊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GPIO_Mode_IPD  ;                  //配置下拉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//输出的最大频率为50HZ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///*将EXTI线6连接到PA6*/

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 GPIO_PinSource6);

    /* Configure Key Button EXTI Line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*/
    //配置按钮中断线触发方式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6;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Rising ; //上升沿触发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 //中断线使能
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//初始化中断
    /* Generate software interrupt: simulate a falling edge applied on Key Button EXTI line */
   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(EXTI_Line6);
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
{
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#ifdef  VECT_TAB_RAM
  /*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*/
  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RAM, 0x0);
#else  /* VECT_TAB_FLASH  */
  /*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*/
  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 0x0);
#endif
   /*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*/
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1);  //设置中断优先级

       /* 开启定时器2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9_5_IRQChannel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楼主:
求大神指点,跪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