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新闻] 新唐NUC505能提升128k的SRAM??

楼主(2016-04-07):
本人项目用MP3软解+USB_SD+BMP/JPG软解+MINIGUI简单优化下来SRAM占用150多K,目前NUC505扛不住啊,不知道会不会出高点的SRAM,新唐的这个程序存储方式会导致一部分程序占用SRAM,128K的SRAM就显得不是那么多了,真希望再来两个SRAM容量来选择。

网友A:
这个系列就是这样的,不如换个型号。

网友A:
作为一家全球微控制器领先企业,新唐提供基于ARM® Cortex®-M4 内核的新一代NuMicro® 32位的微控制器。新唐的 Cortex®-M4 微控制器提供宽工作电压(2.5V ~ 5.5V),工业级温度(-40℃ ~ 105℃),高精度内部振荡器和强抗干扰性。

新唐的 Cortex®-M4 微控制器包括NuMicro® NUC442/NUC472系列和M451系列,NUC442/NUC472系列产品特性,含有浮点运算单元和DSP的ARM® Cortex®-M4 内核,最高可运行至84 MHz,内建256K/512K字节FLASH存贮器、64K字节SRAM,10/100M以太网单元、高速USB设备、全速USB OTG、CAN、SD驱动和其它外设单元。M451系列产品特性:含有浮点运算单元和DSP的ARM® Cortex®-M4 内核,最高可运行至72 MHz,内建128K/256K字节FLASH存贮器、32K字节SRAM,快速USB OTG、CAN和其它外设单元。

新唐的NuMicro® NUC442/NUC472系列分为NUC442通讯系列和NUC472全功能系列。M451 系列分为 M451 Base 系列、M451M 系列 、M452 USB 系列和M453 CAN 系列。它们适用于工业控制、工业自动化、消费类产品、网络设备、能源电力、马达控制等应用领域。

网友A:
看上面楼层的图片,你可以根据这个选择,就不用担心不知道什么型号什么容量了。

网友B:
442,472的容量大,不要总是在不符合规定的系列里面找,还要求官方专门给你定制啊

网友:
换个大容量的芯片试试,别总盯着505系列的。4系列的应该也不错。

网友C:
你的软件编译的时候有没有用microlib库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