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新唐NUC505能提升128k的SRAM??

楼主(2016-04-07):
本人项目用MP3软解+USB_SD+BMP/JPG软解+MINIGUI简单优化下来SRAM占用150多K,目前NUC505扛不住啊,不知道会不会出高点的SRAM,新唐的这个程序存储方式会导致一部分程序占用SRAM,128K的SRAM就显得不是那么多了,真希望再来两个SRAM容量来选择!!

网友A:
你这是做MP3啊,你去掉JPG或者BMP二选一就行了。
505都是128KB的,目前没有其他容量。

网友A:
如果实在不行,你可以选择452,看下图,根据需要选择嘛。

网友B:
128K已经很大了吧,怎么还不够用呢

网友C:
你都干什么了,128K的RAM都不够你用

网友D:
128K是代码+RAM的总用量,这个确实不多,但是用其他代码不占用RAM的新塘CM4,价格又比较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