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LED控制电路

楼主(2016-04-07):
灯具加正反向电压时会有两种颜色,驱动电路如下图所示

OUT1、OUT2为输出端口,接到灯具的输入,只了解大概的原理,定性分析如下:
输入为阻容降压电路,POWER_DOWN端口为掉电检测,用来给单片机在掉电瞬间开始存储当前的状态或者相关数据。
1)当ONOFF为低时,OUT1、OUT2之间电压差约为0,灯具不亮;
2)当ONOFF为高时,根据SWITCH的高低状态,OUT1和OUT2之间出现正反向电压,从而实现灯具的两种颜色切换。

电路的定量分析就不是很清楚了,还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