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总线一帧数据多长合适?

楼主(2016-04-07):
485总线一帧数据多长合适?

网友A:
这个没有严格的规定的,只是每个数据间的时间间隔给留够即可。

网友B:
这个是没有限制的,跟主从设备的带载能力有关系的。

网友B:
其数据是按照一定的频率以字节的形式发送的,每次只是传递一个数据字节的,至于数据帧的包头包尾的是用户自己定义的。

网友C:
楼上说的是,这个不像是无线传输的有带宽的限制的。

网友D:
这个没有规定的,用其传输视频信号的都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