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复制PCB版引脚连线不见了

楼主(2016-04-07):
求大神帮忙 画板的时候,元器件的布局已经布好了,为还想重新一模一样的布局一块板,一块完整连接成品,一块只是布局不连线,然后为复制了一下,黏贴到另一块的时候 元器件都复制过去了 但是引脚的连线圈没了 ,怎么办啊  难道第二块还是要手动一个原件一个原件的重新放?

网友A:
你傻啊   你把PCB重新全部复制一个  然后撤销布线 不就可以了  元器件位置没变

网友B:
先全部选中第一块的元件,然后复制,再 编辑菜单下面的  特俗粘贴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