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位DAC设计

楼主(2016-04-07):
求教怎样用一片双通道的16位DAC(或18位DAC)通过加法器得到24位的DAC????具体电路怎么设计啊?

网友A:
哪里用这么多位的DAC呢?

网友B:
听听这里大神怎么说吧。。。

网友C:
这个很容易吧,看看OP的加法器就能搞定

网友D:
可以实现24bit的分辨力,但几乎无法达到24bit的精度(INL、DNL都达不到),噪声也可能会超。
除非原来16bit的DAC精度可以达到24bit。

网友E:
做音响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