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中途改变定时器的预分频值或装载值需要先关闭定时器吗?

楼主(2016-04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应该是不用的吧,你测试下就知道啦。

网友B:
不用的,在下一次的时候,自动把这个值更新进去的。

网友C:
你可以试试,有的芯片是不可以的,有的是支持的。具体可以看看数据手册

网友D:
有个预加载定时器,只要里面的值变化了,下次就会自动更新到定时器中的加载值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个预加载定时器,只要里面的值变化了,下次就会自动更新到定时器中的加载值的 ...

能讲讲是哪个寄存器吗?有没有什么库函数可以直接操作这个寄存器呢?

网友D(2016-05-07):
引用 楼主:
能讲讲是哪个寄存器吗?有没有什么库函数可以直接操作这个寄存器呢?

有了,具体你看看库操作手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了,具体你看看库操作手册。

确实有个预加载定时器的,你可以看看。

楼主(2017-04-16):
引用 网友D:
有个预加载定时器,只要里面的值变化了,下次就会自动更新到定时器中的加载值的 ...

确实不需要关闭的,直接更新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