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
机器人小优U2与arduino-Duemilanove通过无线WIFI进行串口通讯

楼主:
我编了一套软件,可以让安卓与arduino,通过WIFI进行串口通讯,其实可以用在所有的安卓与arduino或者可以用在所有的安卓其他有串口的单片机上,会安卓编程还可以直接用安卓通过串口操

纵单片机,比如读取传感器,控制机械手等,在这用在小优和Duemilanove上了.

1.在机器人小优U2的屏幕下方有一排接口,插标准USB口的那个就是串口,小的那个USB口真是USB口.

从小USB口往串口方向算起,串口的线依次是GND,TX,RX,+5V,这个+5V不用接,当然最好还是自己用万用电表量下是否正确.

2.用一根普通的USB线和杜邦线做一个小优的串口线,黑色是GND,绿色是TX,紫色是RX,红色是+5V不用接.

3.把黑线GND接arduino的数字GND,紫线接数字11,绿线接数字10.arduino的代码如下:

#include <SoftwareSerial.h>

SoftwareSerial mySerial(10, 11); // RX, TX

void setup() {
// Open serial communications and wait for port to open:
Serial.begin(9600);
while (!Serial) {
; //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. Needed for native USB port only
}
Serial.println("Goodnight moon!");

// set the data rate for the SoftwareSerial port
mySerial.begin(9600);
mySerial.println("Hello, world?");
}

void loop() { // run over and over
if (mySerial.available()) {
Serial.write(mySerial.read());
}
if (Serial.available()) {
mySerial.write(Serial.read());
}
}

4.把xiaougetserverip.apk通过小USB口用ANDROID SDK里的ADB工具安装进小优,打开小优的WIFI,打开xiaougetserverip.apk,按GETIP按钮得到小优的IP地址,退出xiaougetserverip.apk

5.把myserial.apk 也用上面的方法安装进小优,打开myserial.apk ,点配置串口

6.在DEVICE里选serial0,baud rate里选9600, 要和arduino的波特率配合,返回myserial.apk的主界面.

7.回到myserial.apk的主界面点发送数据.

8.在进入这个界面之前,先设置PC或者PDA上的程序.

9.把arduino-1.6.8IDE打开,并打开串口监视器, 再打开无线软件xiaoupcclient的文件夹会看到一个IP.TXT文件,把在第4步得到的IP填入这个文件,保存.

10.再打开xiaoupcclient.bat,如果打开不开,看看是否安装了JAVA的支持包,如果都配置正确,xiaoupcclient.bat会把消息通过WIFI发给小优,并让小优再把消息通过串口发给arduino-

1.6.8IDE的串口监视器,由于SOCKET编程的问题,只有每次xiaoupcclient.bat发消息给小优,才能把小优收到的串口消息通过WIFI取回PC上,当然也可以写个定时程序,定时看看有没有收到串口

消息.

11.xiaouclient.apk是PDA或者手机上的无线WIFI串口软件,用法和xiaoupcclient.bat一样.点收到的消息往下滑动,就可以看到上面的消息.

12.这样一来,小优就可以通过串口得到arduino上比如温度计等传感器的数据,然后发给PC或者PDA端,或者如果会安卓编程,还可以让机器人小优直接处理arduino的数据,PC远程监控数据的执行

就行了.

附带的程序代码:
1.androidscreencast

androidscreencast可以用截取用USB连接PC的安卓设备的图像

2.demo2

DEMO2是我反编译了小优的软件,动感小优得到的,然后改成WIFI远程控制小优的动作,转头,前进后退等,安装到小优前得把动感小优卸载,具体百度搜索 爱乐优,第二代,机器人小优,U2升级

U03,U03S的方法.

3.myserial

就是小优的无线WIFI串口服务器.

4.testSocket

就是小优的xiaouclient.APK可以用在2.也可以用在3.

5.TestIp

就是得到IP地址的程序.

6.xiaoupcclient

PC端的WIFI客户端程序可以用在2.也可以用在3.

代码下载地址

楼主(2016-04-07):
无线串口和其他程序的APK和代码

楼主:
现在搞机器人,会硬件的多,软件的少,好多还在不停的安装LINUX....

网友A:
挺不错的,我的这个想法,也实现了。我想问一下你用的也是串口转wifi模块吗?串口转wifi模块你用的哪家的,帮我推荐一下?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挺不错的,我的这个想法,也实现了。我想问一下你用的也是串口转wifi模块吗?串口转wifi模块你用的哪家的, ...

arduino-Duemilanove自带FT232RL串口芯片但在这和小优通讯用不上,,小优的第二个单片机是S3C2410,自带两个串口,但只有一个能用,S3C2410的串口就是那个长得像标准USB口又不是USB口的口,输出4根线从左边那个LED起往右依次是,+5V,RX,TX,GND,还是得自己量下,与arduino通讯并没有用到arduino的串口,而用的是arduino的数字GND,数字11,数字10,arduino用软件让数字11,数字10模拟串口与小优的S3C2410的串口0通讯,小优的ARM单片机是自带WIFI的,只要在安卓里打开就行了,所以没有用到串口转WIFI模块,直接把小优和arduino按上面连接,打开软件,设置好,在这,小优的mySerial软件既是串口软件又是WIFI的SOCKET服务器,PC是客户端,由于SOCKET的编程问题,客户端每次发送一次数据,才能通过SOCKET取回串口的数据,也可以定时发送数据,看看串口变化了没.还有一个客户端是APK文件,可以安到PDA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rduino-Duemilanove自带FT232RL串口芯片但在这和小优通讯用不上,,小优的第二个单片机是S3C2410,自带两个 ...

哦,S3C2410你跑的什么系统?没有搞过系统,感觉挺难弄~

网友B:
串口转wifi目前国内最火的就是乐鑫的ESP8266了。我就是用的这个,还是挺方便稳定的。关键是这个方案还算便宜。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