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使用STM32写了一个可控硅调光的程序,调光程序跑一会儿就死机了

楼主(2016-04-07):
有用STM32调过可控硅的大神没?程序要求很简单,就是让灯从最亮到灭,从灭到最亮,如此循环。程序中有时灯会出现闪,另外调光程序跑一会儿就死机了,一直亮的程序都不会死机。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if(dir)m=m+50;//延时自加
                else m=m-50;//延时自减
                if(m>=6550)dir=0;
                if(m==0)dir=1;
        }

//外部中断10服务程序,每过零一次进入一次中断服务函数
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delay_us(500);//过零电路检测延迟
        delay_us(m);//导通角控制可控硅重新开启延时

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//PC.6触发脉冲
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delay_us(700);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
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10); //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
}

网友A:
斩波的频率成分很丰富,处理不好就死机了,最好隔离一下

网友B(2016-06-03):
中断里面延时太长,弄个标志位,在中断外面进行灯的处理

网友C:
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