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息] WIFI模块ESP8266每次上电都需要重新配置

楼主(2016-04-07):
WIFI模块ESP8266每次上电都需要重新配置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?我现在还处于用电脑调试它的阶段,然后手机用了一个调试的APP,配置好后,手机可以和它互相发送数据,但是发现每次它断电又上电后,都需要重新配置(AT+CIPMUX=1这样的),然后我尝试烧录固件,可是好像没有效果,有可以帮帮忙的大神吗?

网友A:
标记一下,也想知道这个答案。

网友B:
有源码,直接改写。

网友C:
通过什么方式重新配置IC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源码,直接改写。

额,能够更加详细的说明一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通过什么方式重新配置IC的?

就是电脑上调工具啊

网友B:
at命令 不会自动保存,只能重新改源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t命令 不会自动保存,只能重新改源码。

表示不懂源码是什么,不过还是谢谢你

网友B:
你想做什么,我这几个,正在想,要不要看看8266的源码,我这也需要透传功能,
给stm32远程烧程序,
我的思路,8266 跑http server,远程网络配置,
串口1透传,串口2支持at命令。
但,问题是,这玩意,太容易抄板了。做出来,卖不出去好说,卖得好,秒抄。

网友B:
我用过淘宝的蓝牙透传模块,压根就不能串口烧程序。
配置起来还麻烦。

网友D:
网上有ESP8266的SDK,这个你得下它的工程修改源码生成固件    这样你就能保存配置了-----FLASH擦写功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网上有ESP8266的SDK,这个你得下它的工程修改源码生成固件    这样你就能保存配置了-----FLASH擦写功能。 ...

要保存配置,   如果是外加单片机的话,你没必要动WIFI,可以在单片机里保存。       如果不外加单片机,看你需要什么功能,简单功能能在别人的源码上简单修改实现,如果功能复杂,恐怕得慢慢啃ESP8266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想做什么,我这几个,正在想,要不要看看8266的源码,我这也需要透传功能,
给stm32远程烧程序,
我的思 ...

额,我已经知道51单片机是可以给ESP8266输入AT指令的,所以好像也不用特意烧录了,现在我的问题是我不会写51的程序代码

网友B:
用printf,
重定向串口指令。
网上这种程序一搜一大把。不过,
每次发送设置,得差不多15s,得等前一组指令完成,才能进行一组。
如果你换stm32cpu的话,我倒是有现成的程序。
我没找到51,用的stm32f103,这个也不贵,网上才不到20块钱一个核心板。
换cpu吧。或者你自己找个51程序,重定向串口的,只要printf能用了,
我的stm32程序也没问题,都是c语言,没区别。

你好!还有stm32的源码吗?急需要 有的话能给发一下吗?1563562059@qq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printf,
重定向串口指令。
网上这种程序一搜一大把。不过,

好的,谢谢,我先去找找看,有疑问还可以向你请教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printf,
重定向串口指令。
网上这种程序一搜一大把。不过,

能把你的STM32的代码给我看看吗?谢谢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printf,
重定向串口指令。
网上这种程序一搜一大把。不过,

#include "ZLG7289.h"

unsigned char data1;
void SYSCLK_Init();
void PORT_Init();
void UART0_Init();

void SYSCLK_Init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OSCXCN=0X67;         //0X67=0110,0111
        for(i=0;i<256;i++);         //µÈ´ý>1ms
        while(!(OSCXCN&0X80));      //µÈ´ýXTLVLD±äΪ1
        OSCICN=0X88;         //ʱÖÓʧЧ¼ì²âÆ÷£¬Ñ¡ÔñÍⲿʱÖÓÔ´×÷ΪϵͳʱÖÓ
}
void PORT_Init()
{
        XBR0 = 0x27;          /*½»²æ¿ª¹ØÅäÖÃ,URAT×ÜÏßTX0Öõ½P0.0¿Ú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0Öõ½P0.1¿Ú, SPI×ÜÏßSCKÅäÖõ½P0.2¿Ú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SIΪP0.4¿Ú, NSSΪP0.5,MISOÅäÖõ½P0.3¿Ú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×ÜÏßSDAÖõ½P0.6¿Ú,SCKÖõ½P0.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1,RX1ÅäÖõ½P1.0,P1.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X0,CEX1ÅäÖõ½P1.2,P1.3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ÍⲿÖжÏint0ÅäÖõ½P1.4 */
        XBR1 = 0x04;
        XBR2 = 0x44;          /*ÔÊÐí¹¦ÄÜÑ¡Ôñ¿ª¹ØÓÐЧ*/
        P0MDOUT = 0x1A;       /*SCK¡¢MOSI?ºÍNSSÎªÍÆÀ­Ê½Êä³ö,MISO????Ϊ¿ªÂ©Ê½*/
        P74OUT   =0xff;
}
void UART0_Init()
{
        SCON0=0x50;         //´®¿Ú·½Ê½1
        TMOD=0X20;          //Ñ¡Óö¨Ê±Æ÷1×÷Ϊ²¨ÌØÂÊ·¢ÉúÆ÷
        TH1=0xF4;           //²¨ÌØÂÊΪ4800
        TL1=0xF4;
        ES0=1;             //¿ªÆô´®¿ÚÖжÏ0
        TF1=0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//¶¨Ê±Æ÷¿ªÆô
        PCON=0X80;           //²¨ÌØÂʼӱ¶ ²¨ÌØÂÊΪ9600
        TI0=1;
}
void UART0_ISR() interrupt 4 using 1
{
        if(RI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0=0;           //ÖжϽÓÊܱêÖ¾ÇåÁã
                data1=SBUF0;      //½ÓÊÜÊý¾Ý
                SBUF0=data1;       //·¢ËÍÊý¾Ý
                while(TI0==0);
                TI0=0;           //·¢ËͱêÖ¾ÇåÁã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WDTCN=0XDE;
        WDTCN=0XAD;
        SYSCLK_Init();
        ZLG7289_Init();
        PORT_Init();
        UART0_Init();
        EA=1;
        while(1);
}
这个printf要加在中断里面吗?

网友B:
不是,是fptc函数重写,压缩文件打开搜索,搜fptc函数就能找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,是fptc函数重写,压缩文件打开搜索,搜fptc函数就能找到。

哦,好的,我去看看,谢谢你

#include "ZLG7289.h"

unsigned char data1;
void SYSCLK_Init();
void PORT_Init();
void UART0_Init();

void  DelayMs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for(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000;j>0;j--)        ;
}
void SYSCLK_Init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OSCXCN=0X67;         //0X67=0110,0111
        for(i=0;i<256;i++);         //等待>1ms
        while(!(OSCXCN&0X80));      //等待XTLVLD变为1
        OSCICN=0X88;         //时钟失效检测器,选择外部时钟源作为系统时钟
}
void PORT_Init()
{
        XBR0 = 0x27;          /*交叉开关配置,URAT总线TX0置到P0.0口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0置到P0.1口, SPI总线SCK配置到P0.2口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SI为P0.4口, NSS为P0.5,MISO配置到P0.3口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总线SDA置到P0.6口,SCK置到P0.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1,RX1配置到P1.0,P1.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X0,CEX1配置到P1.2,P1.3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部中断int0配置到P1.4 */
        XBR1 = 0x04;
        XBR2 = 0x44;          /*允许功能选择开关有效*/
        P0MDOUT = 0x1A;       /*SCK、MOSI?和NSS为推拉式输出,MISO????为开漏式*/
        P74OUT   =0xff;
}
void UART0_Init()
{
        SCON0=0x50;         //串口方式1
        TMOD=0X20;          //选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TH1=0xF9;           //波特率为4800
        TL1=0xF9;
        ES0=1;             //开启串口中断0
        TF1=0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开启
        PCON=0X80;           //波特率加倍 波特率为9600
        TI0=1;
}
void UART0_ISR() interrupt 4 using 1
{
        if(RI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0=0;           //中断接受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    data1=SBUF0;      //接受数据
                ZLG7289_Download(1,0,0,0x03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SBUF0=data1;       //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while(TI0==0);
                TI0=0;           //发送标志清零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WDTCN=0XDE;
        WDTCN=0XAD;
        SYSCLK_Init();
        ZLG7289_Init();
        PORT_Init();
        UART0_Init();
        EA=1;
        while(1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,是fptc函数重写,压缩文件打开搜索,搜fptc函数就能找到。

对不起,我找不到那个函数

网友E:
买黑色版本的大容量esp-01模块,刷高版本的固件.
模块能自动保存ssid和密码的,重新上电后会自动建立连接进入透传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买黑色版本的大容量esp-01模块,刷高版本的固件.
模块能自动保存ssid和密码的,重新上电后会自动建立连接进 ...

买的就是黑色的那个,是不是ESP-01好像看不出来,刷过固件,但都失败了,不能保存下来

网友B:
我刷固件都没成功 压根就没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刷固件都没成功 压根就没反应

那个printf怎么添加呀?

网友B:
增加putc函数就行了,其实就是个重定向过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买的就是黑色的那个,是不是ESP-01好像看不出来,刷过固件,但都失败了,不能保存下来 ...

仔细看下AT指令说明,可以配置的。
上电后不是马上就连上wifi,要等一会儿才会有连接成功的提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仔细看下AT指令说明,可以配置的。
上电后不是马上就连上wifi,要等一会儿才会有连接成功的提示 ...

hao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