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求教!信号地和电源地问题

楼主(2016-04-07):
DSP输出PWM信号地和传感器采集电路的供电电源地不是一个地,但是采集来的值需要输入给DSP,这样的话是需要时共地的吧?  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啊?有什么芯片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吗?

网友A:
1 共地解决问题
2 如果传感器过来的是数字信号 要隔离请用数字隔离器件
3 如果过来的是模拟信号,隔离用线性光耦
没什么特别要求 用方法1

网友:
耦合变压器

网友B:
楼上正解,线性光耦和隔离光耦,共地最好不要,隔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共地解决问题
2 如果传感器过来的是数字信号 要隔离请用数字隔离器件
3 如果过来的是模拟信号,隔离用线 ...

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正解,线性光耦和隔离光耦,共地最好不要,隔开。

好的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