卡尔曼滤波一点疑问

楼主(2016-04-07):
如题,卡尔曼几个方程如下
X(k|k-1)=A X(k-1|k-1)+B U(k)  (1)
P(k|k-1)=A P(k-1|k-1) A’+Q    (2)
X(k|k)= X(k|k-1)+Kg(k) (Z(k)-H X(k|k-1))  (3)
Kg(k)= P(k|k-1) H’ / (H P(k|k-1) H’ + R)   (4)
P(k|k)=(I-Kg(k) H)P(k|k-1)   (5)
X(k)、Z(k)分别为k时刻的估算值是测量值
Q,R,P分别为系统误差,观测误差,估算误差,Kg为增益

问题1:测试的时候发现,如果Q,R为常量,那么经过几次迭代后,发现Kg,P不再发生变化,为定值
           初学,不知这样的结果是否正常!
问题2:我现在想弄个算法3,想计算出最优值c。现有算法1和算法2分别计算出最优值a和b。
           我想问能否用卡尔曼滤波将算法1和2整合起来,得出算法3,也就是说,我想将a和b
           同时作为观测值,c作为估算值。

实际应用中就遇到类似问题2这样的问题,我们在计算电池剩余电量时,一般会采用安时积分法和开路电压法。
我就是想把这两种方法通过卡尔曼结合起来,得出最优值,不知是否可行,不吝赐教!!

网友A:
1:为定值说明这个迭代收敛啊。

网友A:
最后,你的想法真的很好。因为电能转换有热能损耗,所以每一种都是不靠谱的,两种结合应该更为靠谱。

网友A:
而最为靠谱的就是弄一千块电池做实验。然后记录各种指标,画成曲线,最后拟合。一般苹果这种牛X的公司就是这么干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而最为靠谱的就是弄一千块电池做实验。然后记录各种指标,画成曲线,最后拟合。一般苹果这种牛X的公司就是 ...

但是好像不能用卡尔曼啊,卡尔曼只有一个观测方程,一个状态方程,想过大数据方法,不过成本太高

网友B:
这里有个卡尔曼程序,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。

839 Bytes, 下载次数: 3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有个卡尔曼程序,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。

谢谢版主,现在主要是思路没搞清

网友A:
这要好好学习一下相关的数学课本了。

网友C(2016-09-06):
这是线性卡尔曼滤波器5个核心公式,理论上讲是不能用于电池剩余电量的估算的,因为电池在运行的过程中是高度的非线性系统,应该使用EKF或者UKF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