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24F04KA201 RB14不能作为输入口求助

楼主(2016-04-07):
就这个引脚,我设置了TRIS为1,并且PORT为0,然后给他一个高电平读这个引脚,但是不管怎么读都是0x00,我换了个RB7就好了,但是看功能可以输入,求解应该从何处排除原因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有第二功能。

网友B:
复用AN的引脚,默认状态是模拟输入,需要disable AN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复用AN的引脚,默认状态是模拟输入,需要disable AN功能

确实如此,我今天加了个改成数字IO的,好了,谢谢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