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在定时器在中执行一段函数,可是这段函数都超过20ms了

楼主(2016-04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定时器中执行很大时间的程序,这是江湖大忌,最好不要这样。

网友B:
那就设定一个标志位,把这段20ms的函数放在主函数中执行

网友C:
尽量精简这段20ms的函数,或者设定一个标志位,在主函数中执行,执行完毕后再进行中断检测。

楼主:
把定时器中的时间加大,比如1s中,这样20ms就没事了。但是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添加的

网友D:
这么大的一个时间,应该是串口发送,或者ad检测吧,最好不要放在定时器中。

网友E:
超过20ms,这个函数就没有必要再定时器中运行了。

网友F:
定时器中加延时,会很大的影响效率的,千万不要这么干。

网友G:
这不科学

楼主(2017-04-17):
引用 网友B:
那就设定一个标志位,把这段20ms的函数放在主函数中执行

这个是个好办法,中断中设置了标志位,检测到然后主函数执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