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
不同资料,给出不同flyback一次侧电感计算公式,公式不唯一?

楼主:
我参考了手上基本不同的关于开关电源设计的书籍。目前我在学习变压器一次侧匝数的计算方法。需要用到一次侧电感量。不同的书籍上介绍的方法有些是不一样的。有一种是用过P*T=0.5*LI^2去推导的,有些貌似是基于伏秒平衡去获得的。有些做法是先确定一次侧峰值电流再去计算电感量,有些却相反。一次侧峰值电流的计算有的是直接Pin/Uinmax计算出来的,有些则是通过一些公式。。。。对于我这种初学者,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个公式,更不知道为什么确定一个变压器会有不同的公式。麻烦各位前辈指点指点吧

网友A(2016-04-08):
书上的计算公式只是参考,还是要以实际调试为准的,书上计算出来的能正常工作,但不一定能很好的工作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也会去算,现在我做电源根本就不会再去计算了,以至于我把那些公式都遗忘了

网友B:
公式是理论,选择一套相对好计算公式计算理论值即可,再制作样品实际调试,修改相关的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