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编码问题

楼主(2016-04-07):
今天我用逻辑分析 抓了一些 红外接收头 的 输出引脚,  用NEC 编码的遥控器 发码

发现数据码后面  还跟了一个奇怪的东西,  请问这个是 NEC 编码的要求吗???

网友A:
这个小波形 代表按键一直按下,没松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小波形 代表按键一直按下,没松手。

不是吧!!!!

问题 遥控器 确实只是按了一下 就松手了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〓◆ 红外遥控编解码相关资料 9.8M ◆〓 ,增补 2015.11.19

确实 像是 repeat code !!!

但问题是,  我确实是单按!!!没有长按!!!

怎么会有repeat code 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确实 像是 repeat code !!!

但问题是,  我确实是单按!!!没有长按!!!

你单按一次,遥控器可能已经发了好几次重复码了,你的单按对遥控器来说已经是长按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单按一次,遥控器可能已经发了好几次重复码了,你的单按对遥控器来说已经是长按了. ...

哦对喔!!!!

可是我用单片机模式,不发 repeat code 的 NEC 红外码!!

接收端 就显示不出来!!!

也许是接收端 的程序有问题!!!只接收 有repeat code 的编码!!!

请问你有没有接收端的程序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哦对喔!!!!

可是我用单片机模式,不发 repeat code 的 NEC 红外码!!

给客户写的一个小程序,你看看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确实 像是 repeat code !!!

但问题是,  我确实是单按!!!没有长按!!!

这个回码108ms就发出来了,你的手来得及移开吗?哈哈,不理它,不处理就是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回码108ms就发出来了,你的手来得及移开吗?哈哈,不理它,不处理就是了.

谢谢你! 估计是 接收程序的问题!

接收端现在如果 没接收到 repeat code 就一直显示不出来!

我看看接收端的程序!

网友D(2020-06-19):
引用 网友B:
〓◆ 红外遥控编解码相关资料 9.8M ◆〓 ,增补 2015.11.19

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