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编译问题

楼主(2016-04-07):
为什么会这样?

"aa.sbl", ERROR!   at line 1: [E0000] Unrecognized special character
        BDB0?

网友A:
无法识别的特殊字符,你用什么特殊的字符了?

网友B:
你检查下标点符号是不是输入了 "全角" 字符?

网友C:
把第一行删除看看。

网友C:
再不行 换个高点版本的。

网友D:
代码修改了,重新下载就行的。

楼主:
好的,我知道了

网友E:
字符错了吗

网友E:
看看是不是汉字输入了。

网友E:
楼主的代码呢?

网友E:
可能第一行存在不识别的字符

网友F:
定义的字符有问题的,看下定义的类型会否为库中的。

网友G:
存在无法识别的字符吗

网友G:
最好能够贴上代码看看的

网友H:
aa.sbl  这个不识别的很正常,可以写成aa_sbl的倒可以的

网友I:
.sbl的就会被识别成文件的了

网友J:
楼上几位的意见的我也同意,这个针对变量的话不要用特殊的字符的,一般的用用'_'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K:
无法识别的特殊字符

网友L:
"aa.sbl"这是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