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两者连接的寄存器是哪个?

楼主(2016-04-07):
BUS0和BUS1可以用软件控制两者连接或断开吗?

网友A:
IDAC_CR0 bit7 SplitMux

楼主:
谢谢这位兄弟的回答啊,但是这个好像也不是吧,TRM上是这样说明的:
7SplitMux    Configures the analog mux bus for the CY8C24x94 and CY7C64215 PSoC devices. Left side con-nects to odd pins (P0[1], P5[5]) and right side connects to even pins (P0[2], P5[6]) with one exception:
P0[7] is a right side pin.
0 Single analog bux mux.
1 Split analog mux bus: left side pins connect  to Analog Mux Bus Left and right side pins con-nect to Analog Mux Bus Right.

楼主:
也就是清零的时候PIN脚不接到BUS上,而置1的时候,左边的PIN接到左边的BUS,右的接右,但是
左右BUS并没有相接啊。。。

网友A:
我觉得是你误解了,
Configures the analog mux bus for the CY8C
24x94 and CY7C64215 PSoC devices. Left side con-
nects to odd pins (P0[1], P5[5])
and right side connects to
even pins (P0[2], P5[6]) with one exception:
P0[7] is a right side pin.
意思是这个位用来配置CY8C24X94和CY7C64215的Analog Mux Bus. 这里省略了一句话,这两个系列的片子默认情况下有2条Analog Mux Bus, Left和Right. Left只能连奇数引脚, Right只能连偶数引脚。

网友A:
0 Single analog mux bus.//当这个位设置为0的时候,CY8C24X94和CY7C64215就只有一条Analog Mux Bus了,就是把Left 和 Right Anolog Mux Bus短接到一块了。
1 Split analog mux bus: left side pins connect
to Analog Mux Bus Left and right side pins con-
nect to Analog Mux Bus Right //当这个位为1的时候,也就是默认的情况下,有2个Analog Mux Bus, Left Side Pin 接到 Left Analog Mux Bus, Right side Pin 接到 Right Analog Mux Bus.
这里的Left Side Pin和Right side Pin是指实际片子的左右,如果看一下datasheet, 可以看到不管什么封装,芯片左边的GPIO都是奇数的,右边都是偶数的。

楼主:
你说得没错,确实是我错了

网友B:
做试验了?

楼主:
我实际去做了下试验,发现加上DAC_CR = 0x00;后两条BUS连接了

楼主:
虽然PIN经BUS到PIN有300欧姆左右的电阻。

网友C:
呵呵,你分析的对

楼主:
嗯,好的,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