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按键和LED复用扫描程序

楼主(2016-04-07):
在我们的实际产品开发过程中,为了节省成本,常常会采用按键和LED复用,从而达到节省IO口的目的。很多刚刚碰到这种情况的工程师,可能会不知道如何处理,PS:大神请自动略过。下面由我来给大家讲讲按键和LED复用IO口时,程序该如何处理吧。(上一讲已经讲过,我个人比较喜欢状态机编程,因此这里还是采用状态机编程的方法,来实现按键和LED复用扫描功能)。
LEDC是LED灯的COM控制端,LED1_K1和LED2_K2是按键和LED的复用IO口。扫描过程如下:
1、上电初始化时,先将LEDC、LED1_K1和LED2_K2设置为推挽输出高;
2、首先扫描LED1和LED2,LEDC输出高,LED1_K1根据系统标志判断,LED1需要亮,就输出低,LED1不需要亮,就输出高,LED2和LED1处理一样。
3、LED1和LED2扫描完成以后,LEDC输出低,LED1和LED2输出高,将LED1_K1和LED2_K2的IO口切换为输入状态,并且用一个变量备份一下LED1和LED2的输出电平状态,以便按键扫描完成后,恢复LED1和LED2的亮灭状态。
4、进入按键扫描状态,读取LED1_K1和LED2_K2引脚的电平状态,读取IO口电平完成以后,立即将LED1_K1和LED2_K2切换为推挽输出低模式,并且恢复步骤3中备份的LED1_K1和LED2_K2的电平状态到LED1_K1和LED2_K2管脚上。
以上四个步骤就是按键和LED复用时,程序的扫描过程,看不懂的话没有关系,大家结合源代码理解,就很清楚了。按键和LED复用扫描程序如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 void Led2Disp_Scan(void)
* 功能: led2和按键扫描函数
* 形参: 无
* 返回: 无
* 说明: 无
注意:当在使用STM8单片机编程时,切换IO口的输入输出状态时,请将IO口配置成低速模式(2MHz),要不然在切换IO口的输入输出状态时,会触发IO口的外部中断,造成程序异常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ed2Disp_Scan(void)
{
   static INT8U scan_num = 0;//扫描状态变量
   scan_num++;
   switch(scan_num)
   {
      case 1://状态1扫描LED灯
      {
        COM1_ON();//置高LED公共端
      LedDisp_Process(0,Bit_TyPeDefStructure.led2_disp);//根据标志位控制LED2的亮灭
      LedDisp_Process(1,Bit_TyPeDefStructure.led1_disp);//根据标志位控制LED1的亮灭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  case 2://LED灯扫描完毕
      {
        COM1_OFF();//置低LED公共端
        PC_ODR_BACK = GPIOC->ODR;//备份LED端口输出寄存器

        LED1_ON();//LED1和LED2引脚置高
        LED2_ON();
        IO_INPUT();//切换成输入模式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  case 12://按键扫描一次的时间12*250us等于3ms
      {
        process_key();//按键处理函数,看不懂请参考源代码理解,还是看不懂,请阅读我上一篇帖子“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扫描程序”
        scan_num = 0;//按键扫描完成后,回到状态0,继续LED灯的扫描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  default :
      break;
   }
}
以上就是整个扫描过程,注释已经讲解的很清楚了,就不在继续讲了。按键处理函数看不懂,请看我上一篇博文“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扫描程序”一文。

//main函数如下: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//设置内部16M晶振为系统时钟
       System_Init();////
       while 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IWDG_ReloadCounter();//清看门狗

              if(fTimer1_250us)//查询是否到250us
              {
Led2Disp_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fTimer1_250us = FALSE;//250us到任务处理完成,清除250us到标志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}
以上程序实现的功能是,短按K1,LED1亮,LED2灭;短按K2,LED1灭,LED2亮;长按K1两秒,LED1翻转;长按K2两秒,LED2翻转;K1和K2同时按下2秒,LED1和LED2都翻转。附件使用的是STM8S003F3单片机编程实现的,大家可以移植到任何平台,不会的可以跟帖回复,我可以和大家共同探讨,具体源代码请查看附件,大家可以安装source insight软件进行阅读。

网友A:
看半天终于明白 了,原来可以这么使用管脚

网友B:
IO口复用图例
降低成本,IO复用势在必得,设计是种艺术,IO复用的关键就是分时轮流扫描或检测,下面是一些复用例子,自己体会吧。

网友B:
有的高级键盘按下去就会亮,就是这个道理。

网友C:
那几个图不错,可以学习学习,以后项目中可以做几个炫酷的按键了

网友D:
一个按键就能实现那么多的功能,单片机真是博大精深啊

网友E:
这个按键相互之间会不会有干扰啊

网友F(2016-11-22):
赛元触摸MCU。可以实现触摸和LED复用,性能优异,可过CS动态10V,可加Q2920952784索取资料

网友G:
以前按键和LED都是分开用,现在学习了可以复用了

网友:
一、  按键和LED复用原理图如下:

LEDC是LED灯的COM控制端,LED1_K1和LED2_K2是按键和LED的复用IO口。扫描过程如下:

1、上电初始化时,先将LEDC、LED1_K1和LED2_K2设置为推挽输出高;

2、首先扫描LED1和LED2,LEDC输出高,LED1_K1根据系统标志判断,LED1需要亮,就输出低,LED1不需要亮,就输出高,LED2和LED1处理一样。

3、LED1和LED2扫描完成以后,LEDC输出低,LED1和LED2输出高,将LED1_K1和LED2_K2的IO口切换为输入状态,并且用一个变量备份一下LED1和LED2的输出电平状态,以便按键扫描完成后,恢复LED1和LED2的亮灭状态。

4、进入按键扫描状态,读取LED1_K1和LED2_K2引脚的电平状态,读取IO口电平完成以后,立即将LED1_K1和LED2_K2切换为推挽输出低模式,并且恢复步骤3中备份的LED1_K1和LED2_K2的电平状态到LED1_K1和LED2_K2管脚上。

网友H:
按键和LED可以复用,这样真的很节省资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