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修改内核源代码,并使用yocto来对内核进行编译

楼主(2016-04-07):
Hi Dears!
目前正在使用的板子是MCIMX6DL-SDP。我想将开机时的企鹅**换成我自己的**。于是我修改了fsl-release-bsp下的内核源码。但是不知道怎样去编译才能让我所做出来的修改生效。我除了更改menuconfig以外,还修改了很少一部分代码,以及添加了我的**文件。我使用bitbake linux-imx命令,并没有生成相应的zImage。不知道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?

楼主:
这里补充说明一下:以前的方法是先修改内核源码,然后make,再make zImage,然后在将生成的zImage烧进板子中即可。而现在使用yocto,并不知道yocto中的结构与内核源码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?并不知道从何处去下手。我想能够想直接在内核源码目录下使用make和make zImage一样,可以使用yocto命令生成一个zImage,这个zImage应当包含我对内核所做出的修改……

网友A:
fsl-release-bsp\build-fb-qt5\tmp\work\imx6qsabresd-poky-linux-gnueabi\linux-imx\3.14.28-r0\git
里面就是内核源码可以复制出来.
fsl-release-bsp\build-fb-qt5 就是手册上面说的相应目录.

网友B:
好好看看yocto的文档,里面有描述......
你可以直接进入到源码目录下,按正常的编译方式编译......

网友C(2016-05-28):
建议可以看看uboot-boundary的源码,这个版本能够通过uboot的变量指定图片路径

网友C:
Linux企鹅的画面建议去掉,然后把psplash或者Plymouth加上去

网友D:
cd  fsl-release-bsp\build-fb-qt5\tmp\work\imx6qsabresd-poky-linux-gnueabi\linux-imx\3.14.28-r0\git
export ARCH=arm
export CROSS_COMPILE=arm-poky-linux-gnueabi-
make mx6qsabresd_config---->替换成你的配置文件
make

这样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

网友E:
可以参考blog.csdn.net/wince_lover/article/details/51456745这个文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