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接口]
请教关于Type C接口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07):
我在Type C的speci中看到Type C到Type C的线缆中,有的只有CC pin,有的有CC和Vconn pin,这样的话:

1。在UFP端我要是在CC1或者CC2上下拉一个电阻Rd,这样的话,如果用的是只有CCpin的线缆,这样就会存在正插或者反插时CC pin悬空,这样DFP就检测不到UFP了,VBUS上就没有电了;

2。如果在UFP端CC1和CC2都下拉一个电阻Rd,这样的话,如果用的是CC和Vconn都有的线缆,这样就会进入Debug Accessory Mode,这种情况在Type C speci中VBUS也是没有电的。

而客户又不想在DFP端加芯片,这样的话能有办法解决让这两种情况VBUS上都有电吗?

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TYPE_C协议中很明确,DFP未检查到Rd时,是在扫描模式的,不停的在CC1、CC2上切换扫描检查Rd。如果同时检查CC1、CC2都有下拉Rd时,就是音频设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