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yout新手二极管间的GND铺铜怎么去掉

楼主(2016-04-07):
大师们帮忙看看,二极管间的GND铺铜怎么去掉. 求指教

网友A:
在keepout层放置一块区域或者一个矩形框,铺完铜再撤销就好了

网友B:
在放置里有一个多边形填充挖空工具,框选需要挖空铺铜的区域,重新铺铜就行了

网友C:
铺铜间距与走线 焊盘间距设置不合理 太近了 至少0.5mm
二极管中间如果不想铺铜 可以设置keepout区域 做封装的时候设好

网友D:
【二极管中间如果不想铺铜 可以设置keepout区域 做封装的时候设好】
这个方式比较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