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stm32程序下载后为什么必须复位才能正常运行

楼主(2016-04-07):
我在向开发版里下载程序时发现,我的程序下载进去之后如果不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就无**常运行,求大神解释。

网友A:
正常啊,烧写完又不自动复位
复位之后,程序才能从入口正常执行

网友B:
在keil的debug选项里面勾选download and run 就好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在keil的debug选项里面勾选download and reset 就好了

对的,3楼的说法是对的。否则要冷启动哦。

网友D:
勾选Flash download 下面 “Reset and Run ” 选项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勾选Flash download 下面 “Reset and Run ” 选项试试

5楼说得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