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直流电压

楼主(2016-04-07):
交流电200-变压器AC18-整流桥DC24-22000MFD35V电容-1K欧电阻
机器不运行时测的直流电21.5运行时20.5/19.8,问一下这样的电压正常吗?不正常问题出在哪个元件上?谢谢各位大师。

网友A:
指的是电压吗?是电压的话基本正常,带负载时电压会略微降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