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还是不能控制它

楼主(2016-04-07):
用msp430F149控制型号为SG90舵机时,Timer A输出周期为20ms的PWM波,正向脉宽在1到2ms之间,为什么还是不能控制它,求解啊!

楼主:
是不是你没有调零?

网友A:
你用示波器测试了?

网友B:
可能定时器不是那么精确的。

网友C:
也有可能是上拉电阻不够的。

网友D:
时序没问题吧?

楼主:
用示波器测试了的,PWM波没问题!

网友E:
PWM波没问题,为啥舵机还不行?难道舵机坏了?

楼主:
嗯,我晓得了,多谢

网友F:
你的脉冲信号图片呢

网友F:
可能驱动电压不够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可能定时器不是那么精确的。

跟定时器关系不大,只是pwm

网友F:
你用示波器测量过了吗

网友H:
时钟配置正确吗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你没有调零?

舵机需求调零吗?

网友J:
测量过电压了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也有可能是上拉电阻不够的。

有可能是驱动不足造成的

网友F:
舵机的信号要求很严格。

网友H:
你的波形可能不对的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可能定时器不是那么精确的。

不是直接配置pwm就可以了吗?

网友J:
舵机一般都是5v的电压驱动的。

网友G:
最好有个图片看看怎么样的

网友F:
你的电路呢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时序没问题吧?

需要什么时序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也有可能是上拉电阻不够的。

有可能是驱动不足的。

网友J:
弄个三极管驱动看看

网友G:
舵机不工作的原因太多 。

网友F:
设计的驱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用示波器测试了的,PWM波没问题!

占空比能够控制吗

网友I:
查看一下舵机的驱动原理吧。

网友J:
不要使用3.3v的工作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