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题怎么解

楼主(2016-04-07):
ADM, DM, ni, pc, RS
1-8那道题怎么求
还有1-7这道题,我算的是电流源功率是8 W  电压源是 20w。对吗?

楼主:
我晕自己电脑上的图怎么上传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晕自己电脑上的图怎么上传啊

选择高级模式那里可以上传图片

网友B:
无图无真相啊

楼主:
帮忙看看怎么算这道题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高级模式那里可以上传图片

谢谢,图已上传 帮忙看看怎么计算。
这本教材是 电子电工技术 。我是自学的,最终方向是编程 不是单片机。
好头痛哦,这本书啃不动。

楼主:
各位顺便 说一句:
图1.67让求恒流源的电压,和恒压源的电流及各自的功率。 我算的 是8W  和20W
恒流源电压4V  恒压源电流2A 对不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图已上传 帮忙看看怎么计算。
这本教材是 电子电工技术 。我是自学的,最终方向是编程 不是单片机 ...

你看这样对不

楼主:
大哥,通过8V电压源的电流是0,这说明什么呢?或者说 算Rx为什么是用8v电压源 而不是用12V的电压源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哥,通过8V电压源的电流是0,这说明什么呢?或者说 算Rx为什么是用8v电压源 而不是用12V的电压源?
...

说明有一个相对的-8V电压跟他抵消了

网友C:
基尔霍夫定律。

网友D:
9楼正解啊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明有一个相对的-8V电压跟他抵消了

那为啥IX 这条支路上的电压 要要用12V的电压源剪掉8V的电压源啊。大哥,现在我可以把两个电压源理解为并联吗?还有就是左边的100欧电阻的端电压是12V ,而右边的100欧的端电压是8V ?这么说对不?
如果这两个电压源并联,要算50欧电阻这条支路上的电压为什么不是用8V减掉12V,而是12V减8V 啊?
我知道问题有点多,可以没办法呀。我会适当的打赏的。帮帮忙 哈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为啥IX 这条支路上的电压 要要用12V的电压源剪掉8V的电压源啊。大哥,现在我可以把两个电压源理解为并 ...

右边8V 支路上面电流为0,说明有一个跟它相反的电流与之相互抵消,所以50欧姆电阻上面节点的电压为8V,那么50欧姆电阻左边的100欧姆电阻两端电压就是12V-8V,从而可以求得Ix,其他的Rx和Ux也就接着求出来了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各位顺便 说一句:
图1.67让求恒流源的电压,和恒压源的电流及各自的功率。 我算的 是8W  和20W
恒流源电 ...

我算的分别是14V 、1A 、 28W、 10W,不知道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算的分别是14V 、1A 、 28W、 10W,不知道对不对

你好,我在其他平台看了一些电路图的解释。
我这么说:首先根据2A电流源 和2欧电阻串联,那么这时这条路上的电压就是4V。好,到这里我想先搞清楚一个问题。这张图里有一个电流源 和 一个电压源 和一个2欧的电阻和10欧的电阻。
现在问题这几个元件之间的串并联 关系。到底谁和谁串联 谁和谁并联。
电流源和2欧电阻是串联, 10V电流源和10欧电阻是并联? 这张电路图中的电压源是理想电压源也就代表他是0电阻,在换句话说它不消耗电流。那2A电流全部流向了10欧电阻去了?不对吧!
您算的电流源的电压是14V,也就是说您把电压源的电压给加上了?既然两个能加在一起就说明这个电流源和电压源是串联在一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