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起DSP中断的状态不知道该怎么处理

楼主(2016-04-07):
在USB的状态寄存器中,有以下一些会引起DSP中断的状态不知道该怎么处理:
USB接受到SETUP包
USB接受到IN包
USB接受到OUT包

网友A:
ENDPOINT状态寄存器中的HALT为1
ENDPOINT状态寄存器中的STALL为1
发生传送错误
USB接收到ACK包
USB的统计计数器发生溢出
发现SOF包丢失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