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直流电压

楼主(2016-04-07):
如图交流电200-变压AC18-整流桥-22000MFD35V-1K欧电阻
机器运行时DC20.5/DC19.8
不运行时DC21.5
问问这样的电压正常吗?
补充另外一台机器运行时DC22

网友A:
电压偏低,实际应该是18*1.414,
但是工作带载的时候,电压降低一些,也算正常。

网友B:
电工楼主,打开《电工》第一章第一节第1页就有答案: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偏低,实际应该是18*1.414,
但是工作带载的时候,电压降低一些,也算正常。
...

请教一下,这个电压便底跟整流桥有关吗?还是电解电容?谢谢。

网友C:
变压器的问题
空载没有18V  带载更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变压器的问题
空载没有18V  带载更低

等会我在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