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没有触发中断

楼主(2016-04-07):
2812的定时器0中断例程中中断服务程序需要清除TIMER0TCR的TIF位,而28035的例程中则没有这个语句,而且可以正常工作。

我看了一下仿真器,离开中断服务程序后TIF的位还是1,那么为什么没有触发中断?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可以自动清除

网友B:
确认过来中断后,该位会被置为高电平吗?

网友C:
如果你不清楚这一位,应该用位取反操作,然后再看看一下。是否有变化!

网友D:
你仿真的时候TIF位还是1确没有触发中断   是指28035吗

网友E:
2812肯定要清楚的   是1肯定会触发的

网友F:
你仿真的过程中是否一直在刷新寄存器   不然会是上次的值

楼主:
嗯,我看下,多谢大家啦

网友G:
发生中断后及时的清除中断标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