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IFI记录仪视频传输方式

楼主(2016-04-07):
一般的WIFI行车记录仪(作为热点)可以通过安卓或苹果手机回放,请问两个设备之间视频传输一般采用什么协议?自定义还是一个统一标准?

网友A:
wifi只是发射信号的途径,它的数据是主控给出的,你需要知道和wifi搭配的主控用的是哪颗IC?例如Hi3518系列或者安霸的,视频编码目前主流为H.264,再通过手机自己的软硬解码回放。

网友B:
楼上正解~
提供WIFI 相机方案

ov788  (361.95 KB )

网友C:
WIFI设备间传输的协议是多层的,分物理层、传输层和应用层,其中物理层和传输层都是标准的,而应用层则由厂家决定,其中部分也可以是有标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