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STM32L031测评之:用cube点亮你的LED

楼主(2016-04-07):
LZ刚开始玩STM32L系列的时候,就发现cube这玩意还不错,今天为了节省时间,同时也简单介绍一下cube的一些使用步骤,让nucleo32跑起来吧!
第一步:打开Cube软件,新建工程,由于这次是基于STM32L031K6 Nucleo32板子平台,所以选择Board Selector(也可以选择MCU Selector),Verdor选择默认,Type of board 选择Nucleo32,Mcu Series选择STM32L0,然后确定完成
芯片,板型号选择步骤。
第二步:进行引脚,外设配置。(首先要强调的一件事:使用任何单片机的时候,首先必须知道时钟源这回事!!!)点击Clock Configuration:显示时钟配置界面,然后选用HSI 16作为系统时钟,详细配置如图所示:
然后我们这次是点亮板载的LED3,可以回到Pinout页面:
可以看到当我们刚才第一步选择了Board的时候,cube已经把板子上的资源都显示出来了,我们可以点击PB3这个引脚看看
选择Output Push Pull,No pull-up and no pull-down
第三步:板子的外设配置已经完成了,接下来就是生成工程代码,点击Project-->Settings,会弹出Project Settings窗口,分别输入project name(项目名) project location(项目路径) IDE(项目工作平台)
然后切换到Code Generator界面并且按照如下如所示设置即可:
最后在工具栏找到类似轮齿的图标(在Help下面),点击
这样我们的工程代码就生成了
第四步:在主函数里面点亮你的LED
实验现象:

楼主:
上传工程代码:

网友A:
适合新手……

楼主(2016-09-08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的下载线是什么,stlink吗?这个板子支持jlink下载吗?

板载stlink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我下载了个驱动能读出来的,可是下载不了程序。想问一下,哪里有板子的原理图? ...

我在st官网上找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在st官网上找到了

好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