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新唐M0516LDN 3.3V供电时,误江BOD设置为3.7V并且使能复位怎么办

楼主(2016-04-07):
如题,很现实的问题, 3.3v的M0516LDN,设置成了3.7V BOD阀值,然后还使能了BOD  reset, 这下好了. nulink 和单片机就再也连接不上了. 显示reset error神马的 .

调试器采用的sdk板上的简易Nulink,  3.3v的 , 有什么好的办**能够让芯片轻松擦除,恢复configure配置位吗???

网友A:
用5V来供电不就可以了

网友B:
是不是那个flash读写器就可以将芯片擦除

楼主:
比较难擦除 但是我系统没有供电,利用nulink供电的 ,早上给目标板加电以后 ,重新擦除几次 好像管用了

网友C:
先全部擦除再写就可以了

楼主:
貌似只有采用5v的电压擦除才行 .3.3V的无法完成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5V来供电不就可以了

板载ic都是3.3v的 不到最后 不轻易上5v电 .容易挂芯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板载ic都是3.3v的 不到最后 不轻易上5v电 .容易挂芯片

那你用keil里面有个擦除Flash的功能,你点两次,第一次会报错,再点一次应该就能擦掉了

网友D:
连接不上是不是没有电压了啊

楼主:
好的  谢谢楼上两位意见 我试试看 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好的  谢谢楼上两位意见 我试试看 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

拿一个M051 sdk开发板就可以了

网友E:
用官方的开发板吗,也就是M051开发板上的那个烧录工具就能用了吗

网友F:
启动ICP tool,让NuLink一直下erase指令,这时候将芯片重复上下电,看看是否可以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启动ICP tool,让NuLink一直下erase指令,这时候将芯片重复上下电,看看是否可以解。 ...

谢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