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彩屏显示问题

楼主:
将原子战舰版的程序移植到另一块彩屏上出问题了(部分图片乱码),一直解决不了,液晶屏驱动是SSD2119(320*240),望 请高手指点

网友A(2016-04-08):
重点在这里,你换了屏他没有自带你的驱动吧,你需要自已修改驱动他那个是直接DMA到屏的,你要改一下扫描方向.

网友B:
逐步排查!图片转换的问题,还是驱动程序问题,一步一步排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点在这里,你换了屏他没有自带你的驱动吧,你需要自已修改驱动他那个是直接DMA到屏的,你要改一下扫描方 ...

屏设置的扫描方向和开发板上自带屏的方向是一样的啊,那扫描方向应该改成哪样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屏设置的扫描方向和开发板上自带屏的方向是一样的啊,那扫描方向应该改成哪样呢? ...

默认是横着扫描的,原子的这个图标是采用竖着扫描DMA发送的,发完再设置回横扫描.看明白我说的就知道怎么解决了.

网友C:
不像是驱动的问题,是不是接触的有问题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默认是横着扫描的,原子的这个图标是采用竖着扫描DMA发送的,发完再设置回横扫描.看明白我说的就知道怎么解 ...

扫描方式都改过来了,其他的显示也都正常,就是背景图还是有问题,并且从图上能看出高度少20个像素点,找不出原因呢